单片机设计中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8-04-06):
我在用单片机设计电子音乐盒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各中断之间的响应问题,各中断之间会不会有影响。(该电子音乐盒需要能产生歌曲,计时,具有播放和一下曲的功能)
因为音乐脉冲需要一个定时计数器来产生,而时间显示部分也需要用另一个定时计数器来产生,暂停、播放和下一曲分别需要外部中断来进行控制

网友:
中断之间的响应问题按照优先级来设置,或者自己根据需要在程序设置。一般都可以达到你所需要的效果。
例如:
1 在一个中断中关闭所有中断或者开启某一个/多个中断,都可以实现嵌套。可以视功能重要性尽可能的优化这些中断的组合。
2 将能够缩短的中断程序尽可能的缩短,

网友:
时间显示计数器中断的优先级可以低点.如楼上的大大所述,中断执行的程序片段占用时间应该尽量短.
另外可以考虑使用单片机+DAC的方式实现音乐盒功能.不过这种方式成本上会大增.音质会有很大提高.

网友(2008-11-27):
作好了,肯定不会有影响,加油了

网友:
同意二楼的说法

网友:
看帖就要回帖~~~

好帖子~顶了~~~~

wordexcelwpspdfvaga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