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SD能不能用软件仿真?

楼主(2008-04-07):
我是指能承受多大电压电流,不是指它对整体电路地影响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Hspice就可以仿,仿出来不准确,没有工艺参数

网友(2008-05-13):
这个我也搞过,可惜搞不定,不准啊

网友:
只有 rule 可以 follow ..須要 實作..

网友:
不好仿真

网友:
这个需要实际测试

网友:
ESD可以尝试去仿真

可以进行ESD仿真
ESD的仿真分为器件工艺仿真(TCAD)和电路级仿真(SPICE或SPECTURE)

由于ESD事件的特殊性,ESD的工艺器件仿真面临不收敛的问题,尤其是器件的瞬态仿真。ESD防护器件的设计是和制造该防护器件的具体工艺紧密联系的,因此设计ESD防护器件要从底层的工艺级仿真开始,构造出准确的器件结构,然后通过器件级仿真对势能场和载流子的分布建模,通过求解泊松方程和电子、空穴的电流连续性等方程来获取器件的关键电学参数。利用TCADTechnology Computer Aided Design软件仿真ESD防护器件的总体流程是:
1)
编写并运行半导体工艺流程程序文件。
2)
编写并运行ESD防护器件版图层次程序文件。
3)
编写并运行ESD防护器件的电极程序文件。
4)
编写并运行ESD防护器件器件级仿真的程序文件。
当今的工艺器件仿真软件主要有三套:包括TsupremMediciISE-TCADSilvaco-TCAD。一般都是二位仿真,三维的仿真更加难了

ESD的电路级仿真是用语言(比如Verilog-A)编写电路级宏模块建模的方法对器件进行建模,模型中很多参数是通过实测得来,电路级仿真可以提高仿真速度,收敛型也较好

但是有一点,精确的仿真都是在尽量的向被测器件的性能参数在靠拢,所以好像是先得出结果,然后在凑结果
但是虽然如此,仿真也能够提前预计某些趋势

网友(2008-10-11):
和工艺联系很密切的

网友:
一般都是后端的来验证吧

网友:
这类工具太难做了,绝对跟工艺密切相关。
多数成熟的工艺都有这方面的design rule,follow这些rule是稳妥的办法。
当然,还是要sillicon验证才保险

网友:
希望有高手出来指点一二!

网友:
正解。。。
好像有个软件 medici 可以仿真esd,器件级的。

网友(2008-11-25):
后端工程师也做不了这个验证。

我也有此疑惑,请问:拿到厂家库规则的时候,会有这个ESD规则么?

网友:
想法好,难实现

楼主的想法很有创意,但是基本上很难实现。我觉得ESD好坏其实主要是在Layout的好坏,除非是能把Layout的实际物理参数提取出来,这样仿真才有意义!

网友(2009-09-28):
仿真似乎意义不大。我做毕业设计时没条件做实验,只好查了资料然后凑数。

网友(2010-08-04):
见过有仿驱动的

网友(2010-09-24):
这个倒是很难做吧!!!

网友:
这个难度高啊

网友(2010-11-20):
收敛问题不好

网友A:
浙大ESD实验室欢迎你

网友:
这个问题可以解决的。
Apache的pathfinder解决方案就可以解决掉这个问题。

网友(2011-01-14):
回复 网友B:

    Need test

网友(2011-08-26):
用SPICE只能仿电路级ESD保护电路,比如RC-CLAMP的延时,泄流时间点等,但器件本身的仿真包括崩溃电压,内生三极管击穿snap-back等特性仿真不了,得用专门的软件比如Medici,tsuprem等。

网友:
esd 在io上看哪个3欧姆和1欧姆原则, 你说的多大电流应该是EM的问题吧,

软件有pathfinder, Apache ,不知道准不准,

网友(2013-07-27):
挺难的吧,参数不准确

网友:
正在学习ESD,同进步!!

网友(2013-09-20):
回复 网友C:

所以除非有准确的工艺和器件模型,否则单凭简单的BSIM3V3模型不能准确的仿真ESD的特性和参数是吗?

网友(2013-11-19):
原来仿真这么的复杂。。。给跪了

网友(2017-02-24):
回复 网友D:
请问MEDICI如何仿真出ESD的I-V曲线呢?

网友(2017-07-20):
不了解,求指教。

网友(2018-06-21):
回复 楼主:
可以用TCAD进行仿真,得到触发电压,维持电压,失效电流等参数

网友(2019-05-06):
引用 网友A:
浙大ESD实验室欢迎你

梁国?

网友:
可以仿,要自己仿真模型

网友:
自己建一个电容充放电模型对你仿的esd放电,看放电支路电流和放电时间

网友(2024-10-10):
蹭蹭积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