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例化元件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process(clk)
begin
  if(d<5)the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u:rw_transfer generic map(...)
       port map(...);
     d<=d+1;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其中rw_transfer是一个状态机的例化元件,请问这段程序结构有没有问题,主要是u:rw_transfer generic map(...)
       port map(...);是否可以这样放在一个循环过程中反复实例化?

网友:
我是初学者,但你这个程序应该把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写在前面,d=5写在后面,要不编译应该会抱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