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网表仿真问题

楼主(2008-04-07):
如下图所示:

寄存器的Q端不正常啊。D端的脉冲直接被过滤掉了。是不是和仿真器的仿真精度设置有关呢?
仿真是直接用的DC出来的网表,zero_delay_mode , no_timing_check模式。

网友:
看不到波形啊。。。

网友:
综合时有没有violation
如果有,估计是建立时间不够,高电平没被采样到

网友:
同意楼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