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人气问问-请问能够给GPRS模块直接供电吗

楼主(2008-04-07):
我看TR800手册说模块供电电压范围是3.4-5.5v之间,可是开发板的电源部分有几个芯片。我想知道能否直接给模块的pwr管脚直接输入如4.8v,不需要什么电源芯片,大家说可以吗?项目很紧希望大家能帮忙。

最近发现几个很不错的GPRS5534964752497844,里面好多人,做各种模块的都有。给大家介绍一下。

网友(2008-05-23):
我也做过,一般是不行的,看你电源的纹波系数大不大,太大的话对模块的工作会产生很大的影响。一般的GPRS模块都要求电源的工作状况较好才能使工作情况满足要求,而且通常也需要一个瞬时电压来点燃,就是在它连接网络或接受数据的瞬间,所以必须对输入电源做处理的~~电源滤波电容一定要正确,根据你块子的接受信号频率来确定。

网友:
好像不行

网友:
可以的 直接由电池供电 使用较大的电容  否则GSM模块瞬时需要大电流一般的电源芯片满足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