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关于layout的弱弱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为什么集成电路可以自动的layout,布局布线。。。

可以是PCB却不能呢?8层版的PCB不能自动布线吗?据说自动布线很难啊。。。为什么?

网友(2009-08-13):
这个我不懂

网友:
现在有PCB的布线工具吧

现在有PCB的自动布线工具吧,这个已经研究了很多年了,不过估计没有数字IC的工具好。PCB的布线工具跟数字IC的布线工具有些不一样的是有时候有些特殊的要求,
比如说要是走差分信号的话,这连根线要尽量靠在一起,并且现场要一致,另外因为信号线内的电流大小不一样,线宽会有变化,这些在工具上很难做,就跟模拟IC的自动工具差不多麻烦。
数字IC的自动routing工具相对就比较简单了,至少信号线的线宽变化要简单多了,另外信号耦合效应也不像模拟的那么强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