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layout的问题。。。

楼主(2008-04-07):
为什么集成电路可以自动的layout。。。

可以是PCB却不能呢?8层版的PCB不能自动布线吗?

据说PCB自动布线很难实现啊。。。为什么?

网友:
集成电路自动布线主要是针对数字电路,而PCB都是分立器件,PCB不能自动么?

楼主:
据说很难自动布线成功啊....

网友:
能布通,但是布的不好.
1.自动布线无法考虑各种电气规则,布出的电路可能不稳定,易受干扰
2.只有电脑才知道PCB到底怎么布的,你以后要维修拉,测试拉什么,跟本搞不清线怎么走的.
一般都是人来布的.

楼主:
俺们实验室觉得俺是搞硬件的,想让俺搞PCB layout,可是俺是在外面搞IC设计、验证的。。。
不想花时间去搞PCB layout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俺们实验室觉得俺是搞硬件的,想让俺搞PCB layout,可是俺是在外面搞IC设计、验证的。。。
不想花时间去搞PCB layout啊。。。

既然你是搞IC设计、验证的,那就更应该知道为何不能用自动布线了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