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做setup check的时候VIOLATED信息一点疑问?

楼主(2008-04-07):
PT做setup check的时候,有不met的信息如下:
slack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0.00
在DC中0.00是作为met的情况处理,但是在PT当中,当SLACK为0.00的时候就报VIOLATED,这是不是由于小数点后边的位数不够造成,还是PT中必需保证SLACK为正数?
THX!!

网友:
slack为时钟周期的10%最为可靠....

网友:
首先确认你的SDC是否有足够的余量能够满足Layout可能产生的问题。
如果没有余量必须在这阶段将Slack消除,否则后患无穷。

网友:
顶极的网站需要顶极的速度啊

网友:
晕倒!
小数的精度设置多几位,就能看到violation了.只要小于0,就会报的.
命令用 set_sig*** tab键搜索下就出来了.

网友(2012-05-18):
到啊··这个怎么回事呢?求解啊。

网友:
report_timing 时加上 -significant_digits 4/5/6...
就能看到具体的slack值了

网友(2014-06-25):
你的结果是负的,当然报violation了

网友:
需要小數點幾位跟所做的製程有關. 通常比40nm大的製程 4 位足夠.

网友(2016-04-18):
谢谢楼上们的指导~

网友(2018-05-02):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精度在哪里能设置?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谢谢!

网友(2023-05-25):
谢谢楼上们的指导。我是在修hold时,看到“slack (VIOLATED: increase significant digits)                        0.0000”。也就是说VIO需要5或者6位才能看到具体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