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关于FPGA调试时遇到的郁闷问题

楼主(2008-04-07):
今天在做验证时发现HASH模块的hash_start启动信号无效,于是将其用FPGA EDITOR中的probe拉出来,通过逻辑分析仪观测,然后发现该信号可以正常使用,但是后来将这个probe删除,发现模块又不能正常使用了,还是hash_start无效.
这种情况在设计中遇到过多次,经常出现拉出probe后,以前的运行情况发生变化,但是我的时序均是满足要求的。

请问问大家是不是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以及怎么解决的,谢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个,不然帖子就沉了

网友:
一句话来说,就是对信号的观察会引入对信号的影响。就是所谓的测不准原则:

    被观察的信号扇出变大,造成设计的时序余量发生变化。实现触发逻辑需要在信号路径上加入触发器和组合逻辑,这样一来必然造成被观察信号的扇出变大,信号的输出延时增大。如果被观察信号的时序很紧张的话,加大信号的延时可能使时序关系变好(原有的bug不出现了),也可能恶化其时序(bug出现得频繁了或新的bug出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