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入门者的问题(vhdl)

楼主(2008-04-07):
今天试着做一个计数器/分频器,可代码写出来了,却出来了莫名其妙的错误,请前辈们指点一下!不是胜感激!!

代码:
----------------------------------------
PROCESS (clk)
VARIABLE temp :INTEGER RANGE 0 TO 31 := 0;
BEGIN
  IF(temp = 7) THEN
   q <= '1';
   temp := 0;
  END IF;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temp = 1) THEN --q脉冲宽度为一个时钟周期
    q <= '0';
   END IF;
   temp := temp+1;
  END IF;
END PROCESS;

------------------------------
Error (10818): Netlist error at tes1.vhd(18): can't infer register for q because it does not hold its value outside the clock edge这里的18行指的是加下划线的那一行。

谢谢了!

楼主:
我自己解决了!
PROCESS (clk)
VARIABLE temp :INTEGER RANGE 0 TO 31 := 0;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 = '1') THEN
   IF(temp = 7) THEN
   q <= '1';
   temp := 0;
   END IF;
   IF(temp = 1) THEN --q脉冲宽度为一个时钟周期
    q <= '0';
   END IF;
   temp := temp+1;
  END IF;
END PROCESS;

网友:
这个就对啦,因为敏感信号时clk,象先前那样写只要时钟信号变化进程就会调用,也就是下降沿是进程也会执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