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拟数字电路连接问题

楼主(2008-04-07):
我要用单片机产生一个8KHz左右的方波信号,接入模拟信号处理板上。哪位知道该怎么接,加什么样的隔离电路,避免模拟和数字间的强干扰。(模拟板我本来设计的是接一个反相放大器)。

      有没有讲这种连接方面的书或资料,希望大侠指点。

      非常感谢!!!

      可发邮件wu_46@126.com

网友:
见过一本<<嵌入式系统中的模拟设计>>,专门将摸数混合设计的,外国人写的.去研究一下吧.

网友:
学习了,我只用过电平转换芯片

网友(2008-11-16):
布局最重要。 多用differential circuit to reduce common node noise. 另外就是多用shilding to protect sensitive sign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