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眼图的作用?

楼主(2008-04-07):
USB信号眼图是干什么用的呀?眼图不好的话有可能影响到某些设备不能识别吗?

网友:
differential signal, 像PCI-E, USB, SATA, LAN都有eye diagram, 最基本的就是要符合spec要求的Tr, Tf, cycle to cycle jitter, Vmax, Vmin...等等.

网友:
眼图就是很多次数据波形的叠加,眼图不好表示误码率较高,数据传输错误较多。

网友:
很明显的会看出眼睛是否张的太大压倒边框或者长得太小,压倒眼睛。
一般这两种是代表driver能力的大小,有可能会导致抓不到某些device。

楼主:
谢谢greycat的回答。我现在测一个USB接口,有两个U盘始终不能识别,但是在同一控制器的另外一个端口确都能识别,这两个U盘分别是高速和全速设备。同时这个U口可能正确识别其他的全速或高速设备。不知道是为什么?希望高手指点啊!!

网友:
是测host吗?
可以看看host那边的软件跑到什么地方?
能否被识别,中间有很多过程,比如说connect, reset, enumeration...

楼主:
软件那边提示是在RESET后连接断开了。

网友(2008-09-15):
原来是这么回事

网友:
在这种情况下要检查一下,你用于测试的host的区别,跟线的好坏关系也很大,可以将能检测到和不能检测到的眼图比较一下

网友(2008-10-27):
在示波器上,眼图显示信号质量的:抖动,振幅,振铃,转换时间,D+,D-匹配

网友(2009-04-25):
影响USB设备的枚举不光是眼图,我觉得如果只有一些设备不能枚举应该是协议没处理好。用分析仪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2009-09-07):
通过眼图去判断链路的状态和误码率

网友(2009-12-02):
再详细点就好了
哪里有眼图的一些规范的文档介绍啊,网上都是那几句转来转去的,没啥高深的见解啊

网友:
上分析仪啊

网友:
It's used to qualify the bit-stream

网友:
眼图不好,误码率高,频繁纠错,传输速度慢

网友(2014-08-27):
回复 网友A:

   你好,请问你做过USB驱动的模拟driver吗?

网友:
楼上的??
眼图, 李沙育图, 主要是查看信号的时域和频域之间的关系.

网友(2016-09-26):
看识码率吧

网友:
中间串一个Hub, 能识别吗?
根据我们实际应用来那个USB2.0 和1.1对SI的要求非常低。。。
有时随便接个线很长,顶针接一下也能工作。
如果要测试eye diagram, 对示波器还是有要求的。
不知有没有USB Protocol Analyzer 之类的串进去看看错误在哪里。可能是某些软件问题。

网友(2017-04-07):
围观各位前辈的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