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电气特性和机械特性

楼主(2008-04-08):
请教高手,USB 的电气特性和机械特性具体是什么?

网友:
电气特性是:低功耗如何实现,供电模式,以及host下拉15k电阻,devcie上拉电阻(全速和高速D+上拉,低速设备D-上拉)。
机械特性就是指其外观形状:如下行和下行时分别使用A和B型的插座,以及电缆的设计,图标的形状等等!
协议上看的,不完整的地方望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