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个恒流源电路分析(有图)

楼主(2008-04-08):
请教诸位高手一个恒流源电路,具体的电路图如下,现在想知道:
1.图中的p沟道JFET的作用,以及该管在这个电路中的工作原理,它何种情况下能导通,何种情况下截至,与运放的关系。
2.还有负载上的电流I0为何是正的,(因为我没有用运放时,直接测试场效应管时,电流方向是负的,即从地到场效应管方向,可是用上运放后,电流方向就变为从场效应管到地了),
3.如何用运放加场效应管来实现接地负载电流为负的恒流源(即负载雷同于图中接法,接到地,但是电流方向和图中反向)

网友(2010-04-21):
把接13点的那端运放的线换到14点,看电流方向变了没?

网友:
运放、PMOS管构成负反馈,实现恒流
至于你说的什么电流改变方向是什么意思??

另,LS说的13点改接14点,除非把PMOS也改成NMOS,否则将没办法实现恒流功能
具体从负反馈上可以分析出来

网友:
刚学模电啊

网友:
运放驱动?这个用在什么地方呢?

网友:
对运放进行分析可以等到结论,但要注意电路能否在开机的时候自启动

网友(2010-06-10):
没有看懂!

网友(2010-12-30):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
回复 楼主:

    1.图中的p沟道JFET的作用,以及该管在这个电路中的工作原理,它何种情况下能导通,何种情况下截至,与运放的关系。
********************************************
这个必须做些功课了解p沟道JFET工作原理,p沟道JFET相当于pnp三极管。这相当于十个阿拉伯数字做加减法的问题。

2.还有负载上的电流I0为何是正的,(因为我没有用运放时,直接测试场效应管时,电流方向是负的,即从地到场效应管方向,可是用上运放后,电流方向就变为从场效应管到地了),
**************************************************
这个问题不存在,是癔想出来的。原因是第一条,数字不认识,怎做加减法。

3.如何用运放加场效应管来实现接地负载电流为负的恒流源(即负载雷同于图中接法,接到地,但是电流方向和图中反向)
******************************************
这才是发贴的目的。是要个灌电流的恒流源。但楼主只想抄,十个阿拉伯数字都不认识的状态,怎neng抄起来?建议看看书。

网友(2011-03-31):
可以类比LDO分析

网友(2011-08-18):
弱弱的问一句,用的什么模拟软件啊?

网友:
1.结型场效应管的原理可以去百度    结型场效应管已经很少用   因为栅极电流》0   所以输入特性很差
NMOS   PMOS原理也可去百度文库
2.电路改进
运放的反相端接到14点  另“不要用结型场效应管,用一NMOS替代之  noms源极接14点   漏极接一appropriate resistance 。电阻上面接VDD即可  产生自VDD-GND的恒定的I    这是一个电压到电流的转换电路   必须保证VCC0=7v的恒定  最好前级采用带息基准产生一个与温度无关的参考电压VCC0=7V  具体可参见拉扎维CMOS集成电路第十一章 带息基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个电路不存在偏置点简并的问题啊  因为前级的AMP可以认为是理想的   后级的MOS管并不是被与电源无关的电路偏置    所以应该不用考虑自启动吧
    所以有点疑惑 可能不一定对  还请仁兄解答!

网友:
回复 网友B:

    后级不用结型,直接加上NMOS  然后运放反相端接到NMOS的源极即可完成voltage-current的转换啊   即后级的NMOS有一个恒定的漏电流
   感觉楼主貌似电路是错的

网友(2011-09-22):
这应该可以算得上是一个压控电流源吧!
Io=(VCC1-Vcc0)/R9=12-7)/20=250uA

这个电路很简单啊,运放的负反馈,反相端电压和同相端电压一定相等,13点的电位等于Vcco,很容易就推导出上面的公式了。

场管主要起扩流的作用,上端是S极,下端是D极,电流从上流到下,和所标的电流方向一致,自然是正的。

要实现相反方向的电流的,Vcc1端就要是低电位,地端是高电位,具体接法,等我有时间想想,现在脑子有点乱

网友:
看上去就是一个实现精确V—I转换的基本电路

网友(2012-06-24):
好像用jfet做恒流源的很少。

网友:
我还是习惯N沟道FET,看P沟道 总是觉得别扭

网友:
你这个图FET D S极摆错了吧;貌似不是负反馈啊

网友(2012-07-25):
电流方向要变化,那运放输出端电压应该是负电压. 进一步的实现,就按照上面的设计思路修改.

网友(2014-09-04):
P沟道JFET的伏安曲线和P MOSFET基本一致,楼主可以查阅一下模电书.

网友:
个人不是很了解JFET,有人提出可以当作pnp三极管,由此可想像运放虚短路驱使JFET工作至电阻所限制之电流,因此形成恒流源

网友(2016-12-13):
PMOS工作在饱和区,Vgs固定,根据饱和区电流公式就电流就固定了啊,电流方向不是高压到低压嘛有问题吗,没明白你说的电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