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下CADENCE用CALIBRE进行LVS的问题

楼主(2008-04-08):
我在 CADENCE中画好了电路图和版图,版图提取了一个 .GDS的文件进行了DRC,没问题 ,现在不知道电路图提取成什么后缀的文件,请各位指点下 用 CADENCE中的 哪种提取来做LVS (没有用CALIBRE中电路图自动生成的 功能,因为会出现问题 )

网友:
如果你硬要说后缀的话,你在icfb窗口的File--Export--CDL导一个名为*.cdl的就可以了,其实根本也不需要什么后缀的,只要能导出网表,起什么名字都可以的

楼主:
哦,我试下 先谢谢了

网友(2008-07-27):
感谢你的帮助

网友(2011-08-04):
如果calibre包含在opus里面,

可以通过打开GUI , 点LVS的方法来 做, 很多人这么做的

比较方便,不用独立地在shell里面run drc/lv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