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问题,路过的看看

楼主(2008-04-08):
问题1 :能把一个过程设计成一个状态机吗?也就是一个过程就是一个状态机,可以吗?
问题2: 定义一个512*8的ram与定义一个512*8的数组来存数据有什么区别?我想用数组来存取数据,比较方便,不知道综合会不会产生什么问题。
             还请达人多多指教,万分感谢!!

网友A:
问题1:不知道你的“过程”指什么,如果是对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的话,那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状态机来处理,状态机本来就是对一个事件处理过程的控制;
问题2:数组综合出来是寄存器阵列,面积大,时序不好。

网友:
2楼说得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1:不知道你的“过程”指什么,如果是对一个事件的处理过程的话,那应该可以作为一个状态机来处理,状态机本来就是对一个事件处理过程的控制;
问题2:数组综合出来是寄存器阵列,面积大,时序不好。

首先感谢你的回答
我说的过程是指procedure,它和函数function一样都属于子程序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现在见过的状态机都是一个完整的程序,可不可以把状态机只作为一个部分?比方说,一个block含有5个process,其中3个描述一个状态机,而另两个不属于状态机,但可以和状态机有信号的交流?

网友:
all of the sequential logics are "state machine", explicit or implicit.

网友:
the second question relates to synthesis tool, please refer to synthesis manual.
they MAY be the sam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