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ESD的进来看看

楼主(2008-04-08):
请问做ESD电路有哪几个步骤阿?

网友:
这个。。。。。

你的工艺厂提供不?

你的ESD需要达到什么规格

都是电路,版图啊

楼主:
工艺厂商提供的不够 需要达到8kV HBM

网友:
过8K你有多大面积可用

SCR的结构应该占的面积最小了
GGNMOS也可以研究哈

网友:
过八千?那需要多大的芯片面积啊,甚至单独的ESD芯片很多也只能到10K。一般的话2K就不错了

网友:
我也想了解下.....

网友:
In most ESD design, a resistor is added at the gate input of MOSFET? What is the minimum value of this resistor should be?Is there any way to remove that resistor but the pad having ESD protection? HOW? If it cannot be removed, how small can we be used?

网友:
4K一般可以,8K很难!

网友:
要看你在什么工艺下实现,需要什么样的电路性能。
如果是一个标准的IO,要实现8K可能比较难。

网友:
这个要求很高哟,我也做过ESD的,是SCR做的,要那么高的要求估计也就SCR可以试试拉.不过也要看工艺条件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