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初学者,想找一些初级一点点汇编程序

楼主(2008-04-09):
如题,不知道在哪里能找到合适的,晴各位大侠给帮个忙。谢谢

网友:
可以学直接用C语言呀

网友:
这类书很多的,基本上教单片机的书上都讲汇编了.
但是汇编随不同的单片机,MCU,CPU而异,你还是学C语言吧,汇编一般看懂就行了.

网友:
好像大部分都是直接学习C的

网友(2008-12-29):
学汇编好一些。

网友:
学点汇编有好处

知道汇编,能编出高效的C程序。对有严格时序要求的程序,也能用C实现。

网友:
学汇编能提高检查错误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