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的If语句的优先级和并行问题

楼主(2008-04-09):
process(clk)
begin
    if rising_edge(clk) then

           if a='0' then              --第一个IF语句
               outa <= '1';
           end if;

           if b='1' then              --第二个IF语句
               outb <= '0';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我像知道的是:在执行进程语句的时候,第一个和第二个是不是并发执行的,还是先执行完第一个IF语句再执行第二个IF语句。多谢!~~~

网友A:
在计算机中运行的话,PROCESS中的语句是按逐行运行下来的,
但综合成硬件,确是并行的,这些量不相干!

网友:
in this example, the two if-statements are absolutely independent.

网友:
synthesis: targeted circuit are parallel
simulation: two IF are run in same delta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计算机中运行的话,PROCESS中的语句是按逐行运行下来的,
但综合成硬件,确是并行的,这些量不相干!

执行时是串行的!

看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如果你要最终先执行第一个再第二个的话,还是要改改代码了

网友:
在process中,语句是串行执行的,在process外,语句是并行执行。这个里面肯定是顺序执行的

网友(2008-10-29):
建议:在同一进程中最好只放入一个IF语句(可以包含嵌入的IF语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