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谁知道哪里有MIPS ejtag 下载线 买吗

楼主(2008-04-09):
我怀疑ARM jtag下载线可能与Ejtag  有所差异, 想买Ejtag下载线for MIPS 4KEC内核 希望各位提供有用信息 谢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哪里可以购买eJtag 线

我也想知道哪里可以购买eJtag 线? 谢谢!

网友:
我这里有

我这里有来联系我:米索尼yipinxiaoyao@hotmail.com

mips/ppc/arm的仿真器都有

013761435797

网友(2009-09-15):
自己做普通的DLC5 就一个并口,4个100哦 电阻就成了。
买wiggler用网上的arm的也成,在smp8634上上面2个都实现了。软件用的urjtag成功连上了。但不知道如何烧flash.
flash是MX29GL256EH.高手们请赐教。
.用JtagCommander连麻烦(reset被我不得不连jtag enable上了。)

网友:
女儿唱歌

小张有个女儿才五岁,一天带她去参加一个婚宴。她突然要小解,就大声对小张说出,周围的人都听到了,小张觉得很没面子。回家后就对女儿说,以后再要小解就说要唱歌。 一天晚上女儿又要小解了,就对他说我要唱歌。小张说这么晚了唱什么歌?女儿急得哭了,小张只好安慰道:“好了好了,你就对着我的耳朵小声唱吧!”

  反击式破碎机  颚式破碎机  锤式破碎机  建材石灰窑 节能型石灰窑

网友(2009-10-19):
去中国开发板在线商城咯 要买的话找这个地方好了 www.demo-board.com

网友(2010-07-06):
JTAG for ARM adn for Mips pinout is different

网友(2010-12-30):
男人追求女人,如隔着一座山----难

男人追求女人,如隔着一座山----难;
  女人追求男人,像隔着一层纸----易.
  尽管如此,实际生活中男人往往能追到他的女人, 而女人却得不到她爱恋的男人.
  原因是:男人不怕翻山越岭,女人却怕伤了手指头。
  当你真正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是不是茶不思,饭不想呢?是不是紧张的要命,每天都很注意他(她)的一言一行,却又不敢告诉他(她)你的心事呢?

玻璃板液位计-静压式液位计-温度变送器-玻璃管液位计-不锈钢浮球液位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