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中 task和function

楼主(2008-04-10):
verilog中 task和function 可以综合吗?假设function 和task中的语言都是在不采用 task和function时可以综合的。
谢谢 指点!!

网友:
当然可以了!!

楼主:
谢谢 达人 又学一招

网友:
可以的
但好象function只能用来描述组合逻辑模块

网友:
可以,看怎么用了

网友A:
function 可综合
不含时序的 task 可综合

不过设计硬件时,不提倡用这两者
其实function和task的功能都可以用 子模块 来实现
一般采用 “MUX(选择输入) -> 子模块 -> MUX(选择输出)”这样的数据通路
这样结构比较清晰

网友:
应该可以!但是2个都不能包含有不可综合的语句:比如#延迟等等。一般都是用在测试模块。

网友:
可以综合的

网友(2008-12-03):
引用 网友A:
function 可综合
不含时序的 task 可综合

不过设计硬件时,不提倡用这两者
其实function和task的功能都可以用 子模块 来实现
一般采用 “MUX(选择输入) -> 子模块 -> MUX(选择输出)”这样的数据通路
这样 ...

可否举个例子?

网友:
采用可综合类语言是可综合的,即使带有#delay这类用于仿真的都没问题,现在的综合器很智能了

网友(2009-04-27):
这个贴子说了很多

网友(2012-05-21):
关于这类问题,有专门的书讲解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