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基准中的运放设计的问题

楼主(2008-04-10):
(1)基准中运放的设计对带宽、增益、相位裕度参数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2)我们在设计运放时是不是一般都默认负载接的是一个5pf的电容?为什么?是用于模拟后端器件的输入阻抗吗?
希望路过的高手赐教
谢谢了先^^

网友:
(1)BW, gain, pm这几个参数都是互相trade-off的,一般来说,pm的要求是比较固定的:45~60度;gain的大小影响系统失调和PSRR的低频值,但BW也不能太低,因为在系统级来说,VCC和gnd受外部时钟,如果BW比外部时钟的频率低,会造成dc值发生偏移。说真的,要一个比较确定的参数要求是不可能的。就看你的设计spec了。如果是要一个高PSRR的,gain为主;如果要一个regulation快的,BW为主;而PM是永远的要求。

(2)负载电容直接影响运放的输出pole,其选择要求该电容远大于后端寄生电容,这样在设计中就可以忽略后端寄生电容的影响,具体多少值,就看PM和BW的trade-off了。个人浅见,实际中很少用5pf这么大的电容

网友:
基本BGR(输出电压约1.25V)中一般用单级运放就行了,这时相位余度肯定没问题,低压BGR中一般用两级运放,就需要额外的补偿了

网友:
1.运放的增益要求较高,但带宽较小,相位欲度60。

2.运放的负载电容要参照所接晶体管的尺寸大小而定

楼主:
上面三位写得都很好!对小弟都有很大的帮助!但最佳答案只能选一个,真可惜!

网友(2008-07-16):
见过的几个bandgap都是两级运放的

网友(2010-12-31):
单级增益也还可以,够用的话就不用二级的,是吗? 而且不用补偿

网友(2015-03-02):
看看大家的讨论真是受教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答得挺好,学习了。

网友:
快被bandgap搞死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