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如何将clock产生4个相位的clock

楼主(2008-04-11):
1、请教下,如何将输入的clock 产生4个相位的clock,频率不变?(不用PLL,DLL)
2、如何将输入擦clock的频率变成两倍?(不用PLL,DLL)
谢谢!

网友:
1。把一个频率较高的信号分频,再运算也许还需要反馈,得到4相位的时钟信号。
2。把一个机密电路给你吧(外国芯片中设计的电路)!!!
设输入信号为A,通过buffer以后得到B,在B的输出端接小电容(延时),再次buffer得到C,最好把A和C进行异或运算就得到2倍频的时钟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