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高手,小弟请教一个modelsim问题!

楼主(2008-04-11):
我想将modelsim的仿真数据输出到matlab作分析,modelsim怎么将结果导出呢?

网友:
Matlab读不了Modelsim仿真波形文件吧。
我建议你把需要的数据写到一个文件,再把那个文件读到Matlab吧。
Verilog 或VHDL都提供读写文件操作的函数

楼主:
我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想把modelsim输出写入文件,但小弟是新手,不知道如何实现阿,vhdl书籍里涉及到这方面的很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