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ectre仿真DC operating point和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的区别

楼主(2008-04-11):
spectre仿真,看结果时DC operating point和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有什么 区别,分别代表什么意思?一直以为dc operating point是直流工作点,也就是没有信号时(应该还有直流偏置,否则电路可能不工作)的电路各节点电压,但是,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又是什么?

网友: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 的意思是在做

Transient Simulation 時的暫態點

因為做Simulation時,可能會看某一個狀態時間點的操作

這時候對Device的影響

是否有達到預期的效果

還是有問題

這是它的用意

网友:
同一楼上的

网友:
DC有时不准

网友:
我建议你先仿真观察一下两者
我一般用DC仿真只看一些偏置,基准 之类。因为DC仿真较快

但我看系统,看一些动态变化的电路,如振荡器等,反正是信号是一直变化的部分,都用瞬态仿真。DC只能看某一时刻,也就是说,它不能仿真信号随时间变化趋势。

网友(2009-04-03):
transient operation point:  Transient仿真时不就有N多个状态嘛,每个状态的工作点是不同的呀。

网友(2011-08-16):
一个是活的 一个是死的

网友:
一个dc 一个tran

网友(2013-12-10):
极乐空间就离开

网友(2014-03-10):
3楼有理!!!!!!!!!!!!!!!!!

网友(2015-09-24):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是瞬态工作点的话,那用results--print也只能看到一个值啊,这个值是瞬态工作哪个时间点的值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问 ,有没有高手解释一下?

网友(2016-04-23):
回复 网友A:

同问,请问现在是否知道答案?

网友:
好高深的样子

网友(2018-07-13):
回复 网友A:

Normally the 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 is showing you the final operating point at the end of the simulation - this is if you have "Save Final Op Pt" enabled on the Transient Options Form.

网友(2018-10-03):
回复 网友B:

    是最后时刻的值吗?因为我看做transient operating points和DC operating points的参数是一样的,所以我以为tran是在最开始的值(最开始可以默认为dc偏置的值)。要是按你说的,这两个operating的值应该是不一样的。。

求大佬正解~

网友(2020-04-26):
好问题,希望后面发言的人都能附上观点的出处,有理有据~~~~

网友(2022-05-30):
每个状态的工作点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