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分电路问题?

楼主(2008-04-11):
"差分电路输出电压摆幅应该小到满足高频率的要求,同时也应该大到可以使得尾电流转换的速度" ,着句话怎么理解,高手指点一下,或者能给出差分电路电流转换速度公式,谢谢

网友:
我也不清楚,顶一下吧!

网友:
在哪里看到的这句话,有点晦涩,可能要结合上下文才能正确理解

网友:
可能根据上下文更容易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