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gital filter design

楼主(2008-04-11):
有沒有關於如何實現digital filter的資料或設計圖可以參考ㄚ

网友:
到我的页面看看,或许会有帮助。
有机会讨论一下。
我现在也正在做滤波器。计划用fpga实现,但首先用matlab建模仿真一下,再用verilog描述,最后下到fpga开发板上实现。
如有共同的可以指教一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