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 signaltap 问题,请指教

楼主(2008-04-11):
cyclone2的板子,做的16键双音多频,在simulink中仿真波形都是正确的,下到板子里观察波形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波形却只有半个,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也没有看到SignalTap II的问题阿
你仿真的结果只是说明你原理正确了,在实际的FPGA中进行调试的时候,有可能因为时序要求没有满足,造成错误,这也说明你编制的程序健壮性不足,建议优化程序

网友:
嗯,要写可综合的代码。。。。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
也可能是采样触发设置不正确,建议查一下

网友:
功能正确,但时序不满足

网友(2009-10-17):
非常感谢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