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HDL很简单的代码,编译报错。大虾请进,帮忙。

楼主(2008-04-12):
在quartus中编译,报错:在时钟沿之外不能保持cnt的值,所以不能infer register.(以前也碰到这种问题,没有解决)
请各位帮忙说说错在那?为什么?
代码如下:
counter:process(rst,clk.ena,sop)
begin
if(ena='0' or sop='1')then --清零   //这个if语句报上述的错误,请高手出来说说是怎么回事?
  cnt<=(others=>'0');
end if;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计数
  if(ena='1')then
   if(cnt=b"1111_1111")then
    cnt<=(others=>'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er;

楼主:
代码改成如下,就编译通过,不报错。
counter:process(rst,clk,ena,sop)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ena='0' or sop='1')then --清零
   cnt<=(others=>'0');
  end if;
  if(ena='1')then   --计数
   if(cnt=b"1111_1111")then
    cnt<=(others=>'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er;
-----------------------
高手能解释一下原因吗
谢谢!

网友A:
2个IF语句综合后的硬件顺序是并发执行,没有“线与”或者“线或”关系的话就会冲突啊

第二种写法在综合后会将ENA和STOP综合为清零信号,才不会产生错误。
第一种这样写综合后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IF ENA='0' OR STOP='1' THEN
             CNT <= (OTHERS=>'0');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样就是典型的异步复位了吧????抛个板砖。。。。。。

网友:
异步复位的问题,注意下if语句!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IF语句综合后的硬件顺序是并发执行,没有“线与”或者“线或”关系的话就会冲突啊

第二种写法在综合后会将ENA和STOP综合为清零信号,才不会产生错误。
第一种这样写综合后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IF ENA= ...

“2个IF语句综合后的硬件顺序是并发执行,没有“线与”或者“线或”关系的话就会冲突啊”
-------------------------------------
在同一个进程里面,两个if语句是顺序执行的。怎么会有冲突呢?请解释一下,好吗?

楼主:
qq:18044190
加我好友。相互交流一下

网友:
谁有Advanced FPGA Design中文版,给传一份好吗?谢谢

谁有Advanced FPGA Design中文版,给传一份好吗?谢谢

网友:
同时往没有逻辑关系的两个if里面给同一个信号赋值肯定要错撒!
这不是C语言,记住硬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2个IF语句综合后的硬件顺序是并发执行,没有“线与”或者“线或”关系的话就会冲突啊

第二种写法在综合后会将ENA和STOP综合为清零信号,才不会产生错误。
第一种这样写综合后就应该没问题了吧

       IF ENA= ...

------------------------------
这位兄台的耐心解释

网友:
实际上就是时钟锁存的优先级的问题吧

按照第一种写法的话,2个IF语句没有优先级的关系,都可以驱动CNT信号,那么就会产生“CNT信号不能在时钟边沿之外保存它的值”的错误。因为第二个IF 的触发是用CLK,最后综合后生成的就是一个D触发器了,而第一个IF语句和第二个IF语句没有任何的关系,它要改变D触发器所锁存的值就会与D触发器产生冲突,那么就会错误。
所以要有一个优先级的判断的IF写法就是:
IF ENA='0' THEN
   CNT <= (OTHERS=>'1');
ELSIF RISING_EDGE(CLK) THEN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IF和ELSIF是有优先级的就不会产生冲突了。。。。。。。晕了,绕口令一样。。。不知道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