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奇怪的问题。编译器不执行代码的逻辑,高手请进。

楼主(2008-04-12):
代码如下:
counter:process(rst,clk.ena,sop)
begin
if(clk'event and clk='1')then --计数
 if(ena='0' or sop='1')then --清零   //按照代码,应该在ena=0或sop=1时候,计数器cnt清零
                  //可是仿真波形显示的结果却是
                  //在ena=0时,cnt清零;而在sop=1时,计数器cnt没有清零
  cnt<=(others=>'0');
end if;
  if(ena='1')then
   if(cnt=b"1111_1111")then
    cnt<=(others=>'0');
   else
    cnt<=cnt+1;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counter;
----------------------
本人菜鸟,能否请高手具体说说为什么在sop=1时,cnt 没有清零

楼主:
没人说话阿
自己顶

网友:
把你的代码以及仿的图发上来一下。

这样很不好说。。。

网友:
设置一个优先级就OK了

吧清零信号的优先级拉高就可以了,就是:

IF    ENA='0' OR SOP='1'  THEN
        CNT <= (OTHRES=>'0');
ELSIF ENA='1' THEN
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这样看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