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C综合其design rules一般设置多大?

楼主(2008-04-13):
DC综合的时候其design rules:
max_transition   max_capacitance max_fanout该设置成多大合适?综合的是一个主时钟频率在100M的SOC芯片,用TSMC018库.
THX!!

网友:
你可以先不设这些约束试一下
因为即使你不设的话
库里面也会有default的值的
而且即使你设了,但是设的值没有库里面的严格的话
工具还是会按照库里面的来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