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 Sigma-Delta A/D Converter 調變之理論

楼主(2008-04-13):
請教各位先進
有關 sigma-delta adc 的調變理論

一般就書上所寫之 sigam delta adc
因為其 (1) 利用 oversampling 將 noise flow 降低
       (2) loop 內有一積分器 可將 noise sharping
          其 NTF 為一 high-pass function
故其 降低了 in-band noise,可提高其 SNDR
之後再將其輸出之 數位信號 以desimation filter 降頻輸出
得最後所須之數位輸出bit

書上的理論說明只說出了其結果
但 sigma-delta adc的調變理論為何呢?
是否有像 flash adc => output = a*2^0 + b*2^1 + c*2^2 + d*2^3 (ex為 4bit輸出)
或是 pipe-line、單斜率 adc 比較直覺的調變理論呢?
因為光以 sigma-delta 是用時間換取空間 (時間內之輸出訊號和 與 輸入振幅大小有關)
來說明調變關系 稍嫌籠統,想請問各位大大是否有比較明確 甚至有數學式之調變理論,謝謝!

网友(2009-06-28):
当不了沙泼还是要支持的!!!感谢感谢~~~

网友(2011-09-18):
太复杂了,不太懂!

网友:
oversampling减低noise floor很容易解释,total power is delta^2/12, assuming white noise 均匀分布在0-fs/2内,增大采样频率当然降低noise floor.
其实无所谓什么sigma delta也无所谓什么Noise shaping.
考虑简单的feedback system,output follows input. noise is added at the output and when referred to input, it should be divided by forward path H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