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有關 bandgap 內 op的 spec ....

楼主(2008-04-13):
想請問各位先進
bandgap 內 op 的規格該如何去推論
如何可以由 bandgap 的spec
去推知電路內 op的 spec

且,在bandgap 內的 op的規格
有那些 是必須考量的,那些是可以乎略的

煩請各位大大給予指示,謝謝!

网友: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想請問各位先進
bandgap 內 op 的規格該如何去推論
如何可以由 bandgap 的spec
去推知電路內 op的 spec

且,在bandgap 內的 op的規格
有那些 是必須考量的,那些是可以乎略的

煩請各位大大給予指示,謝謝 ...

这个没有很严格的spec吧,我是主要从输入失调、bandgap的psrr要求来设计op,这样输入管和op反应速度基本可以定下来,而不同结构对op增益要求不一样,一般电流镜结构做成单级40db、环路60db就够了,稳定性也没问题!

网友:
要看应用的地方啊,一般就失调和稳定性最重要,增益不用太高,有些系统比如电源管理的还要求功耗低。

网友(2009-04-24):
offset,psrr,power,破了

网友(2015-12-28):
太神拉~~~原來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