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中有关CRC问题

楼主(2008-04-13):
usb协议给出的CRC串行算法,始终和我采用补1,多项式除法算出的值对应不上。crc5,我输入数据00101(高位在左),采用mod2除法0010111111除以100101的余项是01110,而采用协议的算法为
也考虑了usb先传低位,即usb的传送的总数据1010011111;
望各位指点?谢

楼主:
问题补充,usb协议给出的算法,首先所有寄存器都为1,数据先与余项最高位xor异或,余项寄存器左移一位,根据数据先与余项最高位xor异或值,为1时将移位的余项值与00101(指crc5)异或作为余项值,为0则余项值就为此前移位后的值,

网友:
谁有Advanced FPGA Design中文版,给传一份好吗?谢谢

谁有Advanced FPGA Design中文版,给传一份好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