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起讨论:怎么减小运放的建立时间呢?

楼主(2008-04-14):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
加buffer,加功耗。。。

网友:
增加SR的同时增加GB

网友:
加电流  加带宽

网友(2008-07-16):
应该和相位裕度也有关系吧

网友:
我的看法是运放的建立曲线其实是一个减幅震荡(或很稳定没有震荡),其在时域上直接与时域曲线方程的e的指数有关,而时域曲线方程就是由闭环频率响应的傅立叶反变换而来,和零极点的位置有直接关系。所以增加带宽,实质上是改变零极点的位置,增大e的指数(负值),提供更快速的响应。

网友:
根据实际负载情况来优化吧
平衡两级增益和反馈电容,合理分配两级放大的各自电流

网友:
不知道你要求的建立时间是不是很苛刻,如果不是的话就加power 加 面积吧?
如果两个指标都有严格的要求,那就采用其他的电路结构,看看相关paper吧?有很多关于这个方面的比较奇怪的电路结构的,不过,电流设计起来十分麻烦!
个人感觉,不到逼不得已不要用比较特殊的结构,这样成品率很低的,就算电路仿真过了,但是老板考虑的是成品率,所以老板这关你就很难过!!

网友A:
最近看了几篇很老的BJT运放的文章,文章里面提到要提高运放的速度(SR)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feedforward, 另一个就是减小第一级的transconductance-to-operating current(Gm/Iq),
相对来说,后一种方法更有效

网友:
后一种方法与改善slew rate其实是一个道理,最终是要通过增加电流来实现的
但是,如果带宽受限,那就要增加带宽了

另外,增加FEEDFORWARD通路的方法,尤其增加feedforward电容有出现doublet的风险,会恶化建立时间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了几篇很老的BJT运放的文章,文章里面提到要提高运放的速度(SR)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feedforward, 另一个就是减小第一级的transconductance-to-operating current(Gm/Iq),
相对来说,后一种方法更有效 ...

网友:
个人感觉建立时间就是SR+小信号建立,主要在于增加SR和带宽。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建立时间和SR是一个概念吗?见前边的几位高人似乎在说同一个东西。

网友B:
对于大信号建立,首先是slew过程,所以先要增加尾电流加快slew rate!
然后形成闭环模式,这个时候近似为一阶模型。这时主要根据开环GBW和相位裕度来提高一阶建立时间。
一般要在增加GBW的同时,尽量将相位裕度保持在70度,这样闭环后是临界阻尼,建立最快。
需要注意的是,GBW之内不能有零极点对,否则即使相位裕度够了,也可能大大延长建立时间,
因为建立时间与doublet的频率差成指数关系!

网友:
都是高手,好多不懂

网友:
弱弱的问一下doublet是什么意思?

网友:
就是频率相距比较近的零极点对

网友:
我的看法是运放的建立曲线其实是一个减幅震荡(或很稳定没有震荡),其在时域上直接与时域曲线方程的e的指数有关,而时域曲线方程就是由闭环频率响应的傅立叶反变换而来,和零极点的位置有直接关系。所以增加带宽,实质上是改变零极点的位置,增大e的指数(负值),提供更快速的响应。

这位分析的比较透彻,是不是零极点越远,建立时间越小,运放的建立时间是不是在建立静态工作点的基础上,处理信号的时间,需要同时考虑大信号和小信号?

网友:
不要讲得太教科书了吧。拿着所谓的理论和参数算把,实际差的远得和猜差不多。

往往是仿完以后,再来验算,蛮正确的,但这有太多意义吗?

SR,建立时间,实际上就是电流对等效RC电路的充电时间,这是大家人所共知的。

检查设计电流、管子大小、寄生电容和反馈电容、Gm和ro,就拉倒了。

网友:
SR是衡量大信号过程的一个指标

网友:
其实大家说的本质都是一样的,带宽,零极点位置.....哦,还有负载大小及充电电流

网友:
觉得带宽很重要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最近看了几篇很老的BJT运放的文章,文章里面提到要提高运放的速度(SR)应该从两方面考虑,一个就是feedforward, 另一个就是减小第一级的transconductance-to-operating current(Gm/Iq),
相对来说,后一种方法更有效 ...

减小Gm/Iq的前提是带宽要求固定,其实质其实是减小miller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于大信号建立,首先是slew过程,所以先要增加尾电流加快slew rate!
然后形成闭环模式,这个时候近似为一阶模型。这时主要根据开环GBW和相位裕度来提高一阶建立时间。
一般要在增加GBW的同时,尽量将相位裕度保持 ...

完全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