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igma-delta DAC INL 问题

楼主(2008-04-14):
请教一下,关于sigma-delta DAC INL ,测下来相对于中心点有一个正弦的分量,导致INL很差,为什么,数字部分作过分析没有问题。

网友(2010-09-26):
HD3, 或者HD2 太差吧?
是不是前端电路不够线性?

网友:
看一下THD和SNDR如何 ?

网友(2011-02-11):
Did you use DWA or DAC calibration or some layout techniques to enhance the linearity?

网友(2013-06-06):
回复 网友A:

请问什么是DWA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