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高手,8311开发

楼主(2008-04-14):
请问8311的endpoint和root_complex有什么区别啊?
只需要pcie接口用作传输一般有那种模式啊?
烧好配置芯片以后,是不是就不需要修改了,所有操作都用fpga来控制。

网友:
root模式是不是就是可以做根节点,类似pc北桥芯片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