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dc中的采样电容一般是MIM电容还是MOS电容

楼主(2008-04-14):
adc中的采样电容一般是MIM电容还是MOS电容?哪一种电容个更好?

Mos电容就是扩散电容吗?

网友:
我不知道,但我们做的里面都是MOS电容,我做的是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MIM电容 双多晶电容也可以 主要看你的工艺 这样精度会高一些

网友:
pip,mim等,反正不会使用MOS电容作为采样电容,对电容要求比较高的一般都不使用MOS电容,电压系数,相对精度等太差

楼主:
楼上提到MOS电容匹配精度不高,根据ALLEN书上记载,MOS电容匹配精度0.05%,与pp电容一样。

我认为,采用mim电容,是由于mos电容的容值易受两端电压的变化。

还有一问:MOS电容是扩散电容吗

网友(2008-06-17):
一般是MIM 或PIP
MOS电容是非线性的哦

网友(2008-11-25):
MIM电容面积大,但是精确度高

网友:
一般是MIM, 但也有paper用MOS做,

网友:
It depends on the purposes.

For switch-cap delta-sigma ADC, usually a PIP-cap is used. MIM is also fine but costs a large die size.
MOS-cap is not suitable since its cap value highly depends on the terminal bias conditions.

However, if it is used for on-chip decoupling for surpressing EMI or power line noise, MOS-cap is a great candidate since its unit capacitance is the greatest.

Please be aware that there exist some tricks for layout of decoupling cap in general P-sub process.

If you guys are reviewing the var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ap, I would say MOS cap "MIGHT" have the smallest variation since gate oxide is usually developed with dry oxidation process (very very slow...), which has better process control-ability. Inter-layer dielectric (ILD) such as P-P, P-M, or M-M are usually developed with CVD. In order to achieve lower thermal budget and less demand for thickness accuracy, these layers are usually not focused on precise control of thickness. (It does NOT mean CVD cannot be controlled accurately!!!) Well, this remark may differ from process to process. Just share some point of view.

网友:
ls的回答真是经典!赞

网友(2009-05-08):
从工艺到原理,讲得确实很清晰

网友:
MIM精度高,Q高, 用来做HOLD capacitor, FILTER等等。 MOS精度差,用来做DC BLOCK, BYPASS等等还行。

网友(2010-06-01):
相当不错!尤其是上面的

网友:
PIP,MIM , best used MOM if you have the techniques

网友(2020-05-27):
一般 mos 电容受 Vgs影响 一般 moscap 都对power/ Gnd , ADC  or switch Cap 的电容需独立  一般不是 PIP 就是 MIM.
Mos 电容 : 单位面积电容 >  PIP  MIM . 5 corner, 有些人认为 精度不如pip, 但如果用 同电容”  去跑 , 你会发现 mos 电容比 pip . mosmodel 比较细,
Nmos_cap 变形的 nmos type 电容, 或多一层, 一般 W L可画比较大 .
还有种 zero Vth ( native )MOS 有些会拿来当 mos 电容 .
变容器 : RF
PIP  MIM 都只 TT  mix max .  一般 MIM 单位面积又比 pip 小一些, 但有些工艺可调, MIM PIP 多需要一层 mask IMD 弄薄一些, 一般 pip 可耐 10v .  mim 就不一定., 主要看中间那层 ,   0.25um 下多 MIM   PIP .
MOM 一般是不需多 mask , 但是 metal metal , 单位面积下电容很小 , 如果当 ADC cap_dac  一般 会画 fishbone 方式  . 另外有些拿 MOM 当高压电容 .  如果 powerIC  mom 有的可耐 100v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