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为什么放大器增益做不上去啊?

楼主(2008-04-14):
AMP
.OPTIONS POST=2
.LIB 'E:\hspice\berkeley130\opconditions.lib' tt
M1 2 VIN2 1 1 PMOS W=9U  L=0.13U
M2 3 VIN1 1 1 PMOS W=9U  L=0.13U
M3 2 2 0 0 NMOS W=2.6U L=0.13U
M4 3 2 0 0 NMOS W=2.6U  L=0.13U
M5 1 4 VDD VDD PMOS W=4.7U  L=0.13U
M6 OUT 3 0 0 NMOS W=5U  L=0.13U
M7 OUT 4 VDD VDD PMOS W=4.7U  L=0.13U
M8 4 4 VDD VDD PMOS W=4.7U L=0.13U
cl out 0 1f
cc 5 out 0.3f
rz 3 5 50k
VDD VDD 0  2.5
IS 4 0 10U
VIN1 VIN1 0 ac 0.00002 SIN(1.5 1m  500K)
VIN2 VIN2 0  1.5
.noise v(out) vin1 5
.probe noise v(out)
.AC DEC 5 10 10g
.TRAN 5N 5U
.PRint AC  V(OUT) v(3)
.PRINT TRAN V(OUT) V(3)  I(M1) I(M2) I(M3) I(M4) I(M5) I(M6) I(M7) i(m8)
.print power
.END

这是个经典两级放大器结构,pmos输入的,增益只有几十倍,我接触模拟ic不久,苦于没人指导,请教各位大侠,哪里出问题啦?我算的和仿出来的结果就是不一样,差很多,算都算晕了~~我照着allen的书和拉扎维的书算都不行

后来调都工作在饱和区,增益还是那么很小,怎么回事?

网友:
是不是有管子没有在饱和区?? 或者是仿真方法没对??
应该按照ALLEN书 6.6的方法来吧

网友:
先看下你的lis文件

网友:
楼上正解,你看.lis文件,注意几个管子的状态,应该能得到答案.

楼主:
谢谢上面的回答,list里面 **warning** negative-mos conductance =     0:m3
是什么意思呢?哪的问题?m3是那个电流镜负载

网友:
你的MOS管的L值也太小了吧,这样的话,rout会很小的,增益当然很小了

网友:
另外你的MOS管可能有的不在饱和区,工作点没有调好

网友:
调增益还是很简单的,只要管子工作在饱和区,L选大些,gm控制得小些,cascode一下就ok

网友:
please check whether all transistors are in saturation region or not....Hope this is helpful

网友:
ac仿真的时候应该接成vout到vin-的大电阻闭环 vin-到共模的大电容直流开路
这样可以消除offset
仔细看看allen的书吧,呵呵
另外,实在不建议l=0.13u
太小了
无论是gain 还是offset都有很大问题

网友:
allen第二版英文版page311 fig6.6-2
供参考!

网友:
再附
如果你不像有systematic offset, m6应该w=5.2u

网友:
L=0.13u 这么小,输出电阻当然很小很小,增益自然上不去
这么小,mos不再遵守平方律曲线,按照书上的手算自然相差十万八千里

网友(2008-05-20):
我更菜 懂了一点点……

网友:
加大輸入級 的L 看看

网友:
你这里面的L都是用的最小尺寸,小尺寸的管子很容易速度饱和,而且gm也不打,建议使用3-4倍最小尺寸

网友:
如果管子都在饱和区的话,是你的管子尺寸太小了吧

网友:
电路可能问题!!!

楼上的朋友提到你用的馆子最小长度=0.13u  实在太小,建议3—5倍,我认为是运方的第一级和第二级存在失配问题,这个你可以probe第一级的增益,然后和第二级的增益比较。。。结果可能是第二级的增益反而没有第一级单级的增益大!!!
      如果如上所述,那很好办的。。把运放的系统失配搞定,自然就好了!!

网友:
L可以直接设为0.5um or 1um!

网友:
增加管子的沟长
即成倍增加W/L

网友:
cl out 0 1f
Ccc 5 out 0.3f/
这两个是负载电容和补偿电容吧,似乎都超出正常大小了,再检查一下电路吧。

网友(2008-06-19):
那请问第二级两个管子总有一个线性,应该怎么调啊???

网友:
看了楼主给出的参数:
個人一点小小见解
Ibais=10uA; PMOS W=4.7u L=0.13u (ratio is about 36.2)
以及若I=5uA; PMOS W=9u L=0.13u (ratio is about 69.2)

根据经验公式和结果,Vgs-vth设置在200mv左右,单位W/L MOS管承载电流大约在1.2uA左右;PMOS W/L is about 36.2 69.2 times, 因此你的MOS 应该不是工作在饱和区(Si Mi),\想必应该工作在Wi工作区域, VGS-Vth肯定比较小. 请查阅 .list文件region.....

若所有管子均工作在Saturation Region:典型Av=Gm*Ro=(2*Ve*L)/(Vgs-Vth)
因此,楼主要想获得较大的Gain 可以增加L和减小Vgs-Vth获得,Vgs-Vth设的太小,又会涉及其他考虑点....速度和noise等等,因此需要折中考虑来定义你的Vgs-Vth的数值大小……
Vgs-Vth不能取太大时,那你需要怎么办?现在楼主明白了L一般不取工艺所提供最小Size的原因了吗?

L确定适当数值后,W也可适当的定下,但W取多少合适呢,可通过电流和match等等来衡量……

网友:
I suggest you to check the DC voltage of node 2, 3, and OUT, from transient simulation. There is a possibility that the DC voltage at node OUT is too low that drives M6 in linear region. In that case, the gain will be quite low. If that is ture, you need to tune W of M6 a little bit so that the DC voltage of OUT is right at VDD/2.

网友(2010-10-13):
顺路学习。谢谢高手。。

网友: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网友:
你是什么工艺啊 L取得单位值?
这个增益即使饱和gm大了估计都不会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