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如何用MOS设计全差分的单位增益放大器

楼主(2008-04-14):
如题,想知道如何用MOS设计全差分的单位增益放大器

实现双端输入双端输出,谢谢!

网友:
实现双端输入双端输出,谢谢!

网友:
张俊鑫西方欧美哲学之二

网友:
Any Book have the example about your design

楼主:
我用电阻反馈试着做了一下,结果差别很大 本应是0db的输出,结果却是-29db

另外,这个运放需要工作在全时段,所以开关电容采样保持电路就不做考虑了

网友:
Aclose=Aopen/(1+Aopen*B)

如果开环增益很低,闭环增益显然不是简单的反馈系数的倒数

楼主:
虽然只是单级差分,但开环增益也有90+啊  我设的B=1,但是Aclose=0.035
不可能差那么大吧

网友:
不知道lz的问题解决了没有?
猜想可能因为是反馈的负载效应(见拉扎维第八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