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输入管衬底接法的问题

楼主(2008-04-14):
一般来说,将输入管的衬底接源极可以避免背栅效应(体效应)

但如果是N阱工艺,想将运放的NMOS差分输入管的衬底接源极,请问怎么实现(我有试过,但是lVS出错,似乎是因为所有NMOS共用衬底的原因)

谢谢!

网友:
这是不可能的对双井工艺尔言,除非你用三井工艺

楼主:
那在N阱工艺下,做差分运放的输入,
只能将N管的衬底接地吗 或者是使用P管输入?

网友A:
N-well里不是生成pmos吗?nmos也坐在N-WELL里边??

nmos如果在衬底上,衬底是接最低电位的。

可以采用pmos输入,在nwell里将源和衬短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N-well里不是生成pmos吗?nmos也坐在N-WELL里边??

nmos如果在衬底上,衬底是接最低电位的。

可以采用pmos输入,在nwell里将源和衬短接

nmos是做在衬底上的

看来我做输入的话只能用PMOS了

网友B:
用类似uA741的结构就可以,但电源电压的最小要求要大些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类似uA741的结构就可以,但电源电压的最小要求要大些

不懂,哪位大牛帮忙解释一下

另外,难道只有三阱工艺才可以实现吗

网友(2009-02-04):
三井工艺分别是什么啊?不太清楚啊。

网友:
LZ可以考虑用N阱工艺的PMOS管做输入管,这样可以衬底接地,同时1/f 噪声也较小

网友:
为啥一定要跟源级接一起,多麻烦

网友:
做不到的,P-SUB只有一个电位,
要么就衬底接地,要么用PMOS,选用其它结构

网友(2010-04-09):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