带隙基准温度曲线问题

楼主(2008-04-15):
我的一个带二阶曲率补偿的CMOS带隙基准电压源电路,仿真出来的温度曲线始终是阶梯形的抛物线(开口向上),而且把二阶曲率补偿电路去掉之后,温度曲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我的老师说,二阶曲率补偿的曲线应该是正弦型的才对 ,真的是这样的吗?
     有谁知道为什么我的二阶曲率补偿电路不起作用?
     我的电路图如下:

   其中,N1、R3、P4是二阶曲率补偿电路。
   有谁按照这个电路仿出正弦型温度曲线的吗?非常希望与大家交流这个问题。

楼主:
上面这个图,大家可能看不清楚,再贴一个大图:

楼主:
我的运放的内部结构如下:

网友:
很需要的啊

网友:
这个是曲率补偿电路吗

楼主:
是带二阶曲率补偿的带隙基准电路。

网友(2008-11-20):
圖不明顯~~

謝牛人~~謝牛人~~謝牛人~~

网友:
看不到,爱莫能助了

网友A:
的确实正弦曲线

我看不到你画的图,但我仿过二阶补偿bandgap的确是正弦曲线,你的开口向上,估计跟工艺库有关,也可能是你设置的正温度系数电阻与负温度系数电阻比值太大的缘故,其实这个比值应该很小。呵呵,具体还是要看工艺库,不好一概而论。

网友:
谢谢了!

还有作广告的,晕倒...

网友:
看不到你的图
我做的曲线是开口向下,抛物线。

网友(2009-02-04):
我也相同的问题。不明白是怎么回事?

网友(2009-04-23):
貌似以前见识过 但是搞忘了 还给老师了

网友:
看不到图,估计是库有问题,不会没考虑电阻温度系数吧?

网友(2009-08-01):
以前做带隙的时候仿真也会有这样的情况
就是因为电路的参数设置的不对
建议楼主不妨先手算一下温度补偿所需要的电阻比率,仿真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

网友:
没明白。.而且。表达不清楚。看不到。.

网友:
Answer: 我的一个带二阶曲率补偿的CMOS带隙基准电压源电路

Please open the attached pdf, for more detailed information
Q1: 我的一个带二阶曲率补偿的CMOS带隙基准电压源电路,仿真出来的温度曲线始终是阶梯形的抛物线(开口向上)
A1: 开口向上不对, 开口向下对, because you use pnp.

Q2: 而且把二阶曲率补偿电路去掉之后,温度曲线基本没有什么变化.
A2: 不对, something wrong

Q3: 我的老师说,二阶曲率补偿的曲线应该是正弦型的才对 ,真的是这样的吗?
A3: 是, 老师对

Q4: 有谁按照这个电路仿出正弦型温度曲线的吗?
A4: Could you provide your schematic, netlist and model files, I will run it for you.

网友:
一般是开口向下,但如果采用PNP管,由于两个管子电流放大系数不能忽略的影响,正温度项也可能不是完全正比列。可能会产生开口向上的。当PNP工作在大电流下,电流放大系数会随电流增大而下降,会产生开口向上的。你把电阻值增大,降低电流,应该会得到开口向下的。

网友:
开口向上的原因:你采用了某种负温度系数极大的电阻

网友:
开口向下原理的证据: very important. You can't find it anywhere.

开口向下原理的证据 is very important. You can't find it anywhere5

Bandgap Reference concave down.pdf

网友:
啊哦,我只有听说过带隙这个词汇而已...bandgap,领教了

网友(2009-09-01):
收益非浅

网友(2010-09-18):
看不到图啊

网友(2010-12-17):
今天开会刚讨论了下

网友:
不看了,帮忙顶顶就好。 带隙基准,搞不完啊。 太深。

网友(2011-03-21):
我发现 学习 真的 很难啊

网友:
看不到图

网友(2011-12-08):
回复 网友B:

    如果bandgap仿真曲线是是开口向上的,但是电压随温度变化在可接受范围内。可以用吗?

网友:
正在研究

网友:
回复 网友C:

开口向上确实比较怪异。值得搞清楚缘由。输出带隙基准电压的变化范围是否可以接受,取决于系统设计中的这个参考量的ppm指标,需要从系统的角度考察。

网友(2012-10-06):
回复 网友D:

   两个BJT电流密度比用的是是多少?

网友:
其实开口方向是由你的设计中PTAT和VBE那一个的非理想特性占主导地位来决定的,两种情况都可能出现。通常看到开口向上的情况多一些。。。

网友:
   其实如果产生PTAT的电阻和形成PTAT电压的电阻用同样温度系数是可以完全抵销的,可以仔细研究一下,VBE表达式中是不该有电阻出现的,只有电阻的比值。所以。。。

网友(2017-09-10):
电路图一直没能见到,好无奈.我也想看怎么回事

网友(2018-02-13):
仿过二阶补偿bandgap的确是正弦曲线

网友(2024-04-09):
引用 网友A:
我看不到你画的图,但我仿过二阶补偿bandgap的确是正弦曲线,你的开口向上,估计跟工艺库有关,也可能是你 ...

求大佬分享二阶补偿电路,学习学习

网友(2024-10-04):
看MOS管的选取

网友:
是不是也和电源电压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