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8-04-15):
我想用VHDL产生瑞利分布的噪声序列,现已知道如何产生高斯分布的噪声序列,接下来该如何呢?
看到matlab里的算法是将相互独立的高斯噪声分别作为虚部和实部相加就可得到瑞利分布序列
利用VHDL该怎样实现呢

网友:
那个,首先你要弄明白标量和矢量的区别。
不了解你的具体应用,我的建议:实部和虚部作为两个独立部分参与运算。并行的。

设计到复数的运算时,再根据实部\虚部\相位\模的数学关系处理。。。

楼主:
相位和模用VHDL可以实现吗

网友:
可以,相位可以用三角函数的查找表来实现。。
模就直接做数学运算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