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从NandFlash中的启动问题,盼复请教从NandFlash中的启动问题,盼复

楼主(2008-04-15):
A) 请教关于NandFlash的steppingstone问题

资料上说: 上电后,Nandflash开始的4k数据被自动地复制到芯片内部一个被称为“Steppingstone”的RAM上。Steppingstone被映射为地址0,上面的4k程序完成必要的初始化。

我不明白的是:1. 这个复制过程是ARM核自动完成的吗?
       2. Nandflash开始的4k数据只是vivi的一小部分,只把这一小部分(对整个vivi而言是信息是不完整的)复制到steppingstone怎么能正常运行呢?

B) 对s3c2410的head.s文件中的两个参数不明白(打了?的),下面校验数据的长度应该与前面复制的长度一样才对啊,为什么不一样呢?
...
@ copy vivi to RAM
ldr r0, =VIVI_RAM_BASE
mov     r1, #0x0
mov r2, #0x20000              @这里是128k,是不是只要大于实际vivi的大小就行??????
bl nand_read_ll
....

@下面是对复制数据进行校验
mov r0, #0
ldr r1, =0x33f00000
mov r2, #0x400       @ 4 bytes * 1024 = 4K-bytes 明明0x400只有1K,怎么会是4k??????????
go_next:
ldr r3, [r0], #4
ldr r4, [r1], #4
teq r3, r4
bne notmatch
subs r2, r2, #4
beq done_nand_read
bne go_next

请高手指教

网友:
~~~~~~~~

来这里发资料的人很多,来讨论问题的人却很少啊....
顶你一下,希望有人来解答.

网友(2009-03-24):
这个复制过程是ARM核自动完成的,内部固化有启动代码

网友(2009-12-30):
^内部固化有启动代码== Power-up reset后第一道执行的instruction?

网友:
1:是自动完成的 i'm sure
2:不是很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