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样才能让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呢?

楼主(2008-04-15):
怎么设计才能使管子都工作在饱和区呢?是不是到了0.13 .09工艺就不能按照allen或拉扎维的书设计放大器了?因为饱和电流公式都变了?

网友:
不会的,虽然说工艺节点已经到咯.13,但是你的L仍然可以取1,不用使用极限值的,而且使用极限值也会导致器件之间的mismatch,是不推荐的。在使用特定的L之前,可以用单管测一下输出曲线,以确定lumda。

网友:
you can try to find uCox and Vth before designing the W/L. This can help you to determine the size for saturation in the simulation.

网友:
呵呵,这个问题太泛泛了

其实.13 .09的analog ckt 很多都是用 sub阈值区的

网友:
楼上说的有道理,随着工艺的进步,亚阈值状态被普遍推广

网友:
不能将它偏置电压加在饱和区吗?

网友:
最近我也遇到了管子工作在亚阈值状态的问题

网友:
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吧

网友(2011-04-22):
亚域值区的MOS管相当于三极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