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 SNR matlab code

楼主(2008-04-15):
(内容已被屏蔽)

网友(2009-07-31):
也想知道

网友(2009-09-01):
除以(No/2)^2应该是求每一点的模值的平方,本来应该是模值除以NO/2的,因为前面两矩阵相乘得到的是模的平方,所以后面也就加了个平方。但是很多地方还是看不懂!

网友:
你可以看一下关于fft测试结果的意义的文章,我刚发了下,我也是从别处找的  感觉还不错 !里面有关于为什么要除以N/2的一些说法  你可以看看

网友(2010-04-19):
注意电压和功率的关系就好了,10倍log 是功率对应20倍log电压,加不加平方看你用功率还是电压表示了

网友:
电压就是除以N/2,功率就是(N/2)^2;其实就是把fft的结果转换为实际信号的幅度,也相当于一个归一化的过程,我觉得他这句Pxxn=Pxx/max(Pxx(1:no-1)))不是很好,这样得到的dB值都是最大信号处为0dB,实际上我们还是要考虑实际信号的dB值,索性不用,用的话就用sum吧,这个归一化更好点

网友(2012-03-16):
看不到了

网友(2015-05-11):
回复 楼主:

   怎么看不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