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DS基本问题

楼主(2008-04-15):
请教一下高手:什么是ADS中的封装模型?
                        三极管pb_hp_AT32032_19980529是          sp_hp_AT32032_4_19980529的封装模型吗?
在用sp_hp_AT32032_4_19980529设计LNA时,进行噪声匹配和功率匹配之后,要转换成封装模型,而这个封装模型该怎么转换啊?

网友:
sp_hp_AT32032_4_19980529看上去是Agilent半导体部门(现在分出叫Avago)的LNA管AT32032的S参数模型,建议你到Avago的网站上直接下载电路模型库以Design Kit的方式安装好就可以直接调用其电路模型了(而且印象中这个管子的模型是带封装等效电路的)

你估计是看了个很久前的一个ADS应用说明,它原本的意思我想是说如果你本来用的是裸管S参数模型做为设计后一定还要考虑加上外围封装的影响,所谓的装换到封装模型就是将外围封装的模型加到你原先的设计中去

楼主:
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
谢谢高手的指点

网友(2008-06-01):
来棚个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