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安装HSpice_vY-2006.09 for Linux?

楼主(2008-04-15):
请问高手如何在RedHat9下边安装HSpice_vY-2006.09 for Linux版本,还有就是偶安装了Cadence5141,安装后怎么设置,可以在Cadence5141下调用Hspice?是文本界面和图形界面,谢谢啊!

网友(2008-07-23):
我也想知道! 谢了!

网友(2008-10-10):
客户端怎么设置啊

网友(2009-10-17):
我也想知道啊

网友(2011-06-24):
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

网友:
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没有钱了,真忙啊,怎么赚钱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