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Spice_vY-2006.09 for Linux安装问题

楼主(2008-04-16):
我再论坛里下了一个HSpice_vY-2006.09 for Linux。系统是redhad9.0

准备的文件有:
1. hspice_vY-2006.09_common.tar
hspice_vY-2006.09_linux.tar.
2. installer_v1.3.
3.scl10.9.1d.

运行./setup.sh,进入图形界面安装。

最后提示我hspice_vY-2006.09_linux.tar里的linux/hspice.taz的checksum不对.
安装失败。

请问其他人安装有没有遇到这个问题。

谢谢!

网友:
不使用INSTALLER也可以安装的,只要有COMMON和LINUIX两个包就可以了。安装时只需运行COMMON包内的CONFIG文件。

网友(2008-06-04):
是本论坛下的么?
没问题啊,我装过的啊。不是用hspice_vY-2006.09_linux.tar解压后的linux/hspice.taz这个文件,应该用common解压后得多那个taz文件。

网友:
谢谢楼上的。我再试试。

网友:
謝啦~~

原來是這樣~~~

网友:
原來是這樣

网友:
正在正常使用这个论坛下的软件,感谢

网友:
不用linux里面的包
如何安装linux包里面的文件?

网友A:
common包下面的hspice.taz解包后是HSPICE的安装文件夹,Linux包下面的hspice.taz解包后放到HSPICE安装文件夹的Linux文件夹里面。

网友(2008-07-09):
引用 网友A:
common包下面的hspice.taz解包后是HSPICE的安装文件夹,Linux包下面的hspice.taz解包后放到HSPICE安装文件夹的Linux文件夹里面。

正解

网友(2009-02-28):
还是喜欢别人装好的拿过来用就是了..呵呵 ..

网友:
2008

2008 version is out!

网友:
很好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