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一个PWM调制的电路

楼主(2008-04-16):
哪位朋友能帮我看一下这个PWM调制电路,能否推导出他的传递函数.小弟感激不尽。

楼主:
顶一下,电路是用在DC/DC regulator里的。哪位高手能指点一下,帮我推导出他的传递函数。谢谢!·

网友:
给你点提示,在脉冲触发时,误差放大器对Vin和VREF的误差积分,然后对VREF进行比较输出PWM脉冲.需要给的量为误差放大器的支流稳态与VREF的差值,计算它加上或减去与VREF重和时误差积分量需要的时间,在除以T周期,可以求出d,占空比.